请教 欧陆直流调压器512C

楼主(2004-11-30):
我现在用一个欧陆的直流调压器,是512C的,输入选的是220V这一档的,按照说明书上说的应该输出能达到180V,而当我把电位器调到最大时输出才133V,其实电位器还没调到最大的时候就已是133V,后来就没有再增加了,请走过路过的大侠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模拟量输出端子T3,我想把它和T8或T11脚构成一个回路检测输入的电压值,可是不管我怎么调电位器T3、T8间的电压一直是3.6V左右,问一下T3脚具体应该怎么运用?

网友A:
请检查开关SW1、SW2的设置是否与反馈电压的范围相适应?

楼主:
开关设置都对的,后来有个工程师说电压调不上去是因为我没有带负载的缘故,可是他说不出为什么不带负载就不能把电压调上去,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B:
你可以带电阻负载,再检查SW3的设置,它选择反馈方式。如再有问题,我再告诉您。您可以给我回信。

网友C:
没带负载肯定上不去,可控硅一定有回路才可控.512c我调过多台,没有不成功的.具体情况要了解清才能回复.13003292993,jyl414200@21cn.com

楼主(2005-04-22):
这个项目一直拖到现在才开始,谢谢上面三位大哥的指点。 现在出现一个新情况,我用0-10V的模拟量来控制调压器的输出,结果发现输出很不稳定,当负载有变化时(原先空载,突然加上负载线圈),输出电压值会增大,请问大侠们该如何调试。帮帮忙,急!

楼主:
拜托拜托!

网友B(2005-09-01):
你有使用说明书吗,如果有,你先检查SW开关的设置,在运行时去调整P电位器.

网友D:
512C是一个很好用的直流调速器,我用过好多年,一直没有搞不定的问题,我这里有中文说明明书和英文说明书,在很多的地方只不过是一占点坎没有翻过去。如想帮忙请联系luozhangquan@sina.com或者075787681859

网友D(2006-01-10):
不知楼主有没有搞定这个问题呀。本人有512C中文说明书

网友E:
开心123:
   你好!有英文说明书,但看得不是很明白,能否发一份中文说明书过来,谢谢!happy198211@126.com

网友F(2006-02-10):
进线电压有压降?

网友G(2006-12-28):
我有英文说明书,但看得不是很明白,能否发一份中文说明书过来,谢谢!xumingfeng800420@126.com

网友H(2012-04-06):
对:湘军关于没带负载肯定上不去,可控硅一定有回路才可控.512c我调过多台,没有不成功的.具体情况要了解清才能回复.13003292993,jyl414200@21cn.com 内容的回复:

你好,由于客户要求现在也要用512C,没有用过,中文说明书我有,但看着也不太明白,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麻烦你给指点指点。1、控制端子T4、T10 T13之间什么关系,如果这三个端子同时有0-10V 信号时,调速器怎么工作。2、P1-P8电位器什么时候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