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变频器和PLC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04-12-01):
没错,我是个绝对菜鸟,提的问题让您见笑了,但请回答,我单位用的是ABB变频器,我看没有PLC呀?

网友A:
PLC可以控制变频器,但不是所有的PLC都用到变频器.看你的实际需要.

网友B:
PLC是可编程序控制器,做逻辑控制用。变频器是调速用。留下联系方式,咱们共同讨论您的解决方案。

网友C(2007-04-01):
我知道一本书上有 就是<< plc的应用技术问答>> 作者是 廖常初
我现在也是在做有关变频器的设计 兄弟有好的意见 你只管说 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多赐教哦 谢谢!

网友C:
这书我刚买拉 不错的啊

网友D:
变频器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受控于PLC。

网友E:
他们即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主要看你的控制流程!
一起使用时:PLC给变频器开关量或模拟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器
按照我们的要求运行.
不确切说,PLC是控制单元,变频器是驱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