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OMRON通讯的解决办法!!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04-12-01):
我有CQM1H系列plc,需要与2台上位机通讯,可是没有配置通讯模块,只有cpu自带的一个232通讯口,可否用编程口作为另外一个上位机通讯口来用?? 如果可以,应该怎样做?? 有办法的都提个建议啊!!不必保留!多多益善哦!! 谢谢诸位!

网友A:
232口 与外圍口都可以用。 通訊協議編程。

楼主:
那么通讯时需要配置编程电缆作通讯线了,是不是?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omron的通讯协议是否多点通讯,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可以在同一个串口接两个上位机,可能地址要分配一下,由于对omron的通讯协议不太熟悉,我只提出一种可能性,你试一下,这样能避免繁琐的通讯编程

网友C(2005-10-01):
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软件,各种手册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

网友D:
联系当地的OMRON代理商啊,他们会提供技术支持的啊 你是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C: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E:
你可以232C口,MODBUS协议通信

网友F(2005-11-03):
设备口和R232C两个口都可以用呀

网友G:
可以将CPM1-CIF01接口插到编程口上,CPM1-CIF01的232口可作为另一个通讯口使用,我这样用过。
zhaojianghai@163.com

网友H:
把232口加个东西转成485口通讯。你在哪?可以联系我wzhang@ap.omron.com

网友I:
将232口加适配器转为422口,就可以1:n通信了

网友J(2006-03-21):
我的是笔记本如何将USB 转R232使用

网友K:
很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