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后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4-12-01):
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用了变频器控制电机就可以不要对电机进行星-三角形转换了?谢谢!!!

网友A:
上贴有误!要因变频器的种类和技术参数而定(有的变频器输出电压可以调整 有的不能,则需要看变频输出侧相电压而进行星角转换

网友B:
星-三角形转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星型接法起动,角型接法运行。电机为角型接法380V的额定电压。请点击http://www.waqnweiboda.com欢迎咨询。

网友D(2008-12-23):
变频电机有二组接线,一组接主电动机,一组接电动机的冷却风扇。但有的变频器输出只有一组接主电动机的线,没有冷却风扇的线,该怎么办?

网友E:
星-三角形转换主要是减小启动电流,用变频器后电流由变频器限制,但变频器同样可以接星接或角接得电机

网友F:
不用,相当于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