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阀门禁铜处理?

楼主(2004-12-01):
我见到有些阀门参数中提出要求阀门禁铜,哪位老兄告诉我,这阀门为什么要禁铜,怎么个禁铜法?

网友A(2005-09-13):
阀门禁铜是用户的使用工况及介质对阀门材料提出的要求,不允许使用含铜的材料。因此,对于阀门来说,有些零件如轴套,其材料是含铜的,在禁铜场合材料就必须进行更换。当然在有些场合甚至要求环境禁铜,那么阀门执行机构与气源连接的管子(一般场合多用紫铜管)也得更换为不锈钢管。

网友B:
采用不含铜材质的材料做成就可以了

网友C:
哪为什么要禁铜呢?什么场合会禁铜呢?

网友D(2006-03-26):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E:
当然是与铜反应的流体.如气焊与气割用的乙炔气等.

网友F:
对阀门禁铜,有环境禁铜、如合成氨装置就需要将气源管、接头、压力表等均换成不锈钢的而不能用铜的;介质禁铜就要求阀门所有的零部件均要求禁铜、如介质为合成氨、液氮、高纯度液氧均要求禁铜,尤其是高纯度液氧不仅要求禁铜,还要求禁油处理。

网友G:
一般和碱有关系的场合都要求禁铜的,比如烧碱纯碱装置.因为碱及含碱空气对铜的腐蚀特别严重.\如不禁铜调节阀的其它部分都好好的,含铜的部分早已腐蚀成粉块状,不光降低了调节阀的整体寿命,也是一种浪费.
就调节阀而言禁铜通俗的说法就是调节阀包括附件不许用铜的采材质.

楼主(2006-08-09):
想不到到时隔一年,还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