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和交流电机

楼主(2004-12-01):
我对变频器和交流电机知之甚少,所以希望大家能帮我参考一下,谢谢! 要求是:通过变频器来控制交流电机(变频器和交流电机有一定的距离,相当于远程控制,呵呵) 调速范围要达到1:400(比如5rpm--2000rpm),而且电机要能带动10kg的物体(这可能要牵涉到转矩了) 大家能不能根据上面的要求推荐几个变频器和交流电机,再次感谢!

楼主:
这儿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可不可以,还是需要变频电机?

网友A:
能不能把你应用的具体场合说一下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一个摄影组提出来的,他们要在野外拍摄,通过电机来旋转摄像机。是不是只能用变频电机了?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有哪些产品?步进电机的伺服电机如何? 不好意思,不懂只能多问了,请各位DX帮忙。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比为1:400,变频电机的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比为1:400就行了? 我看到:LENZE 8200系列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0.1-240HZ,但它的调速范围却是1:50,而不是1:2400,这是为什么?比较郁闷

楼主:
大家为何只看不说啊,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明白?我看网站上的人用三菱,ABB,西门子的比较多,我也去它们的网站看了看,但有很多参数都看不懂,不知道哪一款能恰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希望大家能提提建议啊

网友B(2006-11-24):
我来学习的,嘻嘻.学会了可以说给我听

网友C:
呵呵,最好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