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如何进行profibus-dp组网???

楼主(2004-12-01):
现向各位大侠请教: (1)1个西门子触摸屏tp270和1个西门子cpu315-2dp如何进行profibus-dp组网 (2)1个西门子触摸屏tp270和1个西门子cpu315-2dp及1个cpu314如何进行profibus-dp组网 (3)2个西门子触摸屏tp270和1个西门子cpu315-2dp及1个cpu314如何进行profibus-dp组网 (4)1个西门子cpu315-2dp及1个cpu314如何进行profibus-dp组网 其中cpu315-2dp作为主站;触摸屏tp270在进行dp组网时,是否需要GSD文件?cpu之间进行 dp组网时,是否需要GSD文件? 谢谢!

网友A:
如果您解决了,能告我一下好吗?我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darco 12.01

网友B:
你组网的时候是用的什么组网软件,还是什么组网方式,如果你用组网软件的话,那么一定要将dp的gsd文件存入到软件中去,不过siemens的dp在一般的组网工具里面都已经存好了gsd,一般就不需要在导入了

网友C:
最好用step7来组,最好选择cpu315-2dp为主站,cpu314为从站,如果用step7的话,直接拖拽就可以组起来,具体的操作你还是看一下step7的手册。

网友D:
设备之间用profibus-dp专用插头进行联接(注意终端电阻的设置),然后用step7进行硬件配置(具体步骤详见step7操作手册)就可以了,gsd文件在step7的gsd文件库里都有的。

楼主:
使用step7软件进行组网;step7中没有gsd文件;cpu314也没有DP接口呀

网友D:
不是cpu315-2dp吗???gsd文件存在的设备step7中的hardware里都能找到

楼主:
我是说触摸屏的gsd文件及cpu314的gsd文件没有

网友E:
没有DP接口的PLC和TP必须安装DP模块(卡)才能组DP网。这时网络组态的硬件对应是模块(卡)而不是CPU或TP。

网友F(2005-08-04):
我是初学者,有个也许比较笨的问题:那TP270能做主站吗?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G:
TP270是二类主站,但必须有一类主站才能实现控制; 在资料库中搜索“现场总线”你可以获得有关资料。

网友H(2006-10-25):
如果您解决了,能告我一下好吗?我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zyqdmx@163.com

网友F(2007-01-29):
TP不需要GSD文件,只要在WINCCFLEXIBLE中设置配置文件为D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