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哪里能买S7-200PC/PPI电缆

楼主(2004-12-01):
请教各位使用西门子PLC的工程师们: 在北京哪里可以买到用于S7-200程序下载的PC/PPI电缆。 谢谢! 急切盼望中!

网友:
西门子代理商都有的买,比如四通工控,我就是才从他那里买的,就是太贵了。

网友A:
花100块钱左右,买一个RS485/232转换器,自己接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德国货是要贵好多, 国产的可性能相差好远, 没有办法, 是地卖技术

网友C:
我司有大量此电缆www.gdyufen.com

楼主:
to 沧海剑: 我用RS232/485模块试了,好像不行。 to zsyf: 你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吗?

网友D:
profibus电缆,价格优惠

网友E:
我司为西门子PPI-PC电缆专卖,60元/根,量大价优。 另有其他各系列PLC编程电缆。 13857131753 张先生。

网友F(2005-04-09):
可不可以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