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方案

楼主(2004-12-01):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下!!对于多关节机器人控制方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才能满足实时控制!!!谢谢大家!!!帮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A:
看贵公司具体是做什么产品的,嵌入式是个很大的范围,可以应用与很多领域,我们要根据您的OS,,开发工具,尺寸,I/O所需的串口的个数(RS232-RS485),及串口的波特率及它的电压(TTL,12V) 并口,USB,GPIO,网络,VGA/LCD等等,我们手上有很多DEMO。如果是选用X86架构的话,还是ICOP(深圳市昭营科技)的好,在全球386CPU和EDO内存即将停产的时候,昭营科技继续保持这一块市场,昭营科技拥有自己的386CPUM6117D,586CPUVORTEX86,还有自己的EDO内存,BIOS等等。其产品的优点有宽温-20到70度,快速启动(进入系统只要3秒),冷启动-20度,低功耗,最小尺寸,CPU独有的睡眠唤醒技术,BIOS和COMS中预留空间供用户自己使用,还提供加密等等,在软件方面,昭营科技是微软在亚洲唯一的一家基于WINDOWS CE 的合作伙伴,还有很多免费的软件供用户使用,如基于TCP/IP协议的D-SOCK,X-LINUX,X-DOS还有很多函数库和板载软件包。在售后服务方面,昭营科技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工厂,RD和FAE,所以在保证长期供货和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快速返修。有关产品的资料请参考www.icop.com.cn,有关技术档案请参考www.dmp.com.cn\tech,如果还有其它疑问,请来电咨询,0755-26742770-202方凡

楼主(2005-01-01):
你好!!!我是想做双足机器人的实时控制!!!请提供一些见解及相关的资料!!!歇歇!!!

网友B:
你如果对实时性要求很严格,只有用VxWorks了。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并不严格,可以用2.6内核的Linux,理论上精度可控在十微妙。可参考TenHz Linux 2.0。 http://www.tenhz.com/cn/product/product_linux.htm

网友C:
除了软件的之外,选择一个合适的硬件平台也一样重要,目前此相关的设计系统多用是嵌入式的平台,再加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再加的控制软件 ,方可构成的完美的控制系统,你可以把你的技术难题给我发一下,我的邮箱是 bjwhb001@163.com

网友D(2005-02-17):
实时系统:硬实时系统有一个钢性的,不可改变的时间限制。不准许有任何超出时限的错误。 msn:yaly163@hotmail.com

网友E(2005-03-31):
更复杂的机器人研发需要,嵌入式实时数据库 www.web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