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一说,开关电源外壳带电是咋回事????

楼主(2004-12-01):
大家说一说,开关电源外壳带电是咋回事???? 安装一明纬开关电源,直接安装于底板上,送电后整个电柜用电笔测量带电,用手一摸有点麻麻的(站在比较潮湿的地方),用万用表测量外壳对地电压吓一跳,显示110V。后来测量另一新的也同样,当然对其本身性能没影响。难道说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我晕。。。。。。这对用户来说不是不安全???!??

网友A:
你有没有把电源接地线接地呀?

楼主:
接地后当然就没了哦,我只是不明白这“电”从何来?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不出现这情况,出现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电源内绝缘不好,如变压器绝缘不好,或太高,快顶住外壳,或大电容放电,或线路距离太近,要不看看大地线于哪连接,

网友A:
这是因为电路前端的电源滤波器在外壳和电源线之间接有电容的缘故,是正常现象。

网友C(2005-01-07):
几乎所有的开关电源都会有这种“感应电”

网友D:
或者是相线、零线接反了

网友E:
这种问题还拿出来,太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