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下,开关电源外壳带电是咋回事?

楼主(2004-12-01):
大家说一说,开关电源外壳带电是咋回事????   安装一明纬开关电源,直接安装于底板上,送电后整个电柜用电笔测量带电,用手一摸有点麻麻的(站在比较潮湿的地方),用万用表测量外壳对地电压吓一跳,显示110V。后来测量另一新的也同样,当然对其本身性能没影响。难道说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我晕。。。。。。这对用户来说不是不安全???!??

网友A:
因输入电源电路的两个滤波电容的中性点已接地!

网友B:
电源接反了吧?

网友C:
控制系统接地了吗?

网友D:
把电源放在绝缘处,接电试看是否漏电。

网友E:
(1)开关电源中,共模滤波电容的中心地是和机壳接在一起的,而机壳是和单相三线制中的地线接在一起。电容都有一定的阻抗值,所以或多或少的机壳会带一定的电位,如果没有安装地线,在潮湿天气时接触机壳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电击”的感觉。 (2)开关电源在正常工作时会向周围空间散发大量的高频电磁波,这些电磁波集聚在机壳上形成静电并聚集,当有合适泄放回路和有人接触机壳时就会对外放电,使用人感到的“电击”的感觉。 (3)开关电源的制作工艺差,没有完全洗净制作电路板时使用的FeCl3,当天气潮湿时,就会形成导电层而使用机壳带电。这种情况常见于一些低价格的开关电源,漏电的感觉特别明显。这种情况的漏电比较危险,对人的电击感觉比较明显和严重,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必须更换电源。

网友E:
顺便说一句:电源L、N反接应该没什么影响,在这方面不知有没有更好的见解?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见解,是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这样设计的,非接地不可,这“电”不能避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