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FRN15G11S-4CX带动Y160M2-2电机的转矩计算

楼主(2004-12-01):
我用富士的FRN15G11S-4CX变频器(一般工业用标准系列)拖动交流电机Y160M2-2。 电机的参数:PN=15kw;UN=380v;IN=29.4a;nN=2930rpm 求在不同转速下(0,500,1000,1500,2000,2500,3000以及升速3500,4000?)的最大转矩值。 这该怎么算? 富士还有一种风机、泵用标准系列的变频器编号将G改为P的。和上面的一般工业的算法一样吗? 望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转速在2930以下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49牛*米 转速在2930以上时,变频器实行恒功率调速,能提供的最大转矩分别: 3000转时,为47牛*米 3500转时,为40牛*米 4000转时,为35牛*米

楼主:
哦,如果这样是正确的话, 应该是这么理解,在额定转速以下,最大转矩不变为额定转矩, 公式为:Tn=9550*Pn/Nn=9550*15/2930=49N.M。 在额定转速以上,最大转矩为T=9550*Pn/N。 那如果是风机、泵用标准系列的变频器,是怎样的呢? 另外,上面的结论跟异步电机所带的负载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通用负载和通风机负载时不同的转速下,转矩的算法是一样吗? 算法公式是什么呢? 望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Tn=9550*Pn/Nn=9550*15/2930=49N.M 好象是额定的转矩,最大转矩好象应该是Tm=Km*Tn Km称为电动机的过载能力。

楼主: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交流电机Y160M2-2的Km=2.2, 所以 转速在2930以下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48.96n.m 最大转矩107.6n.m 转速在2930以上时,变频器实行恒功率调速,能提供的额定转矩分别: 3000转时,为47.8n.m 最大转矩105.2n.m 3500转时,为40.9n.m 最大转矩90n.m 4000转时,为35.8n.m 最大转矩78.8n.m

网友B(2008-04-01):
好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