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难题,请求帮住

楼主(2004-12-01):
各位专家; 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各位同行: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用5.5KW(康沃CVF-P2-0055)变频器控制4.5KW离心水泵4台(用供水附件)。用闭环控制,远传压力表(1MPa)。每当开机1小时左右,变频器显示负载过载。但是,查变频器输出电流是8A.检查了电动机,水泵,和远传压力表的屏蔽线,都没有发现问题。输出电流的值确小于水泵电动机的正常值!在水泵切换时没有故障。是正常运行时出现的现象。水泵的水源和水泵同在一个水平面。变频柜和水泵相距5M. 请指教。 老兵新手 Emial:xjjylhl@126.com 2004.12.01

网友A:
估计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变频之子,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C:
老兵新手: 可能是干扰,请与康沃技术支持部联系:075526914684、26924803魏生

网友D:
大傻瓜蛋:用进口的就好了!!!!

网友E:
两种可能:变频器过载参数没设定好.还有就是输出干扰.

楼主:
各位专家: 各位行家: 在此,先谢谢各位给我的指点。我设置的电流限制水平是: H-9=150.请指出可能的错误。 谢谢 老兵新手

网友F:
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问是过流还是过载 从系统的设置来说加速或是减速的时间过短可能导致上述情况,但是你说的电流不大,那么给以下建议:1、检查最大频率的值是否过大,2、检查环境因素,比如变频器附近有电源或是其他发热较多的设备 仅供参考

网友G:
单流阀坏了后也回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H:
一般情况下过载的报警停机分为真过载和假过载,真过载就从负载着手处理。假过载就考虑信号的触发或参数。看你的描述可能是假过载。如果硬件没问题就是软件里功率等级设小了。

网友G:
将力矩提升参数的百分比降低一点,估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如一台水泵工作时发生故障,调整参数.如一台以上工作时,检查管线(单流)

楼主:
各位专家: 各位行家: 先谢谢各位的建议了,耽误了各位的时间,能给我建议,再次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 根据我的经验,确实是假过载:1.出现保护时是在单电机运行时。2.没有任何不正常前兆。3.水泵在连续工作时。4.不在水泵切换时 。我会按大家给我的建议方法去试。 谢谢! 老兵新手

网友J:
你所查变频器输出电流是8A应该是在电机运行时随机测的吧,建议连续监测一下,不就一个多小时吗.祝你好运!

网友K(2009-06-06):
wokao 04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