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热电偶引线加长会引起测量误差吗?

楼主(2004-12-01):
热电偶引线加长会引起测量误差吗? 如果现场安装时发现热电偶引线不够长,使用补偿导线会引起额外的附加电势吗?

网友A:
要加相同的补偿导线

楼主:
热电性能相同还是材料相同 连接点的连接方式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当然要相同材料的,连接方式不会影响。

网友B:
补偿导线就是 热电偶丝的延长。做多加冷端补偿

网友C:
要是我接入的是DCS系统,它自带补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会有误差啊

网友D:
补偿导线的作用就是为了延长不够长的电偶.只要型号没有选错,不会引起测量误差.但要考虑温度补偿

网友D(2005-09-24):
补偿导线就是用来解决电偶丝无法做得很长的问题,只要型号选用正确,不会引起附加电势的误差.

网友E:
补偿导线的作用就是为了延长电偶用的,对应的补偿导线在低温(100度以下)时具有与电偶相同的热电势特性,只要补偿导线极性接对不会引起附加电势的误差。

网友F:
热电偶引线加长不会引起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