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PLC???

楼主(2004-12-01):
大家好!目前我有个设备改造。需要控制三台步进电机。我打算选用三菱的PLc,有没有人给我推荐一下,选用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多谢!如果不选用定位模块,是否可以利用两个PLc串连实现三台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A:
永宏PLC有4个脉冲输出,可控制4个步进电机

网友B:
我用FX1S-10MT 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没问题,如拖三个,可用点对点通讯解决,但速度不快,相应时间约80MS,如做插补效果不好!

网友C(2008-04-07):
如果不是在同一时间动作的话用另外的一个点中继FX1S也可以驱动三个步进电机的

网友D:
可以用FX3U的,直接可以控制三个马达

网友E:
有很多PLC直接可以输出3通道甚至更多的脉冲的啊!

网友F:
如果不做插补,三菱的FX3U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它内置了3路最高100KHz的脉冲输出功能,且有多条定位控制指令可供使用。

网友G:
FX3U可以完成三台步进电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