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西门子EM231用于温度测量的传感器

楼主(2004-12-01):
我使用西门子EM231用于温度测量,现求购与之相配套的传感器,要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提供传感器及放大电路输出的详细参数,供电电源+5V为好。em:gaozhonghan@yahoo.com.cn

网友A:
我们公司的HY电量传感器可以配套你们的东西,希望合作!

网友B:
?????EM 231热电阻模块提供了S7-200与多种热电阻的连接接口。用户可以通过DIP开关来选择热电阻的类型,接线方式,测量单位和开路故障的方向。所有连接到模块上的热电阻必须是相同类型。用户可按三种方式将热电阻模块与传感器相连。精度最高的是4线,精度最低的是2线,建议只有在用户应用中不在乎接线误差时才用2线。 输入范围 热电阻类型(选择一种) PT-100Ω,200Ω,500,1000Ω (α为3850ppm,3920 ppm,3850.55 ppm, 3916 ppm,3902 ppm) Pt-10000Ω(α=3850 ppm) Cu-9.035Ω(α=4720 ppm) Ni-10Ω,120Ω,1000Ω (α为 6720 ppm,6178 ppm) R-150Ω,300Ω,600ΩFS

网友C:
哪位了解将热点阻信号转变为频率信号的变送器

网友D:
楼上的 你要信号转换模块,隔离的还是不带隔离的 联系方式13552189794 010-62977168、69、70 李刚

网友E(2005-10-18):
太湖浪子,你好,你说的Ni 1000(a为6720ppm,6178ppm)这是?请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