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OH2故障

楼主(2004-12-01):
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为(FRN7.5G11S-4TD),开机后即跳OH2(说明书提示为外部故障,CM与THR端子断开,但THR端在变频器上没有),机器我已经初始化了但还是不行,另请问变频器上的SW1、SW2有什么用途,我将SW2打到OFF就不跳OH2但变频器不能工作,请指教,多谢!

网友A:
我碰过是CPU板坏了,不知你是否这样。

网友B:
同意李春发的意见。我们可以帮你修。01062811286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

网友C:
CPU 正常,这种情况好好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D:
请检查功能代码E01~~E09 是否有一项被设定为 9 如果是,改之即可。

网友E(2009-03-16):
我刚碰到这么一台,一上电就跳,按照前辈的说法我一会去试试

网友F(2012-01-01):
FRN7.5G11S-4TD该不了参数怎么办,F00显示0000,还有其他参数锁吗

网友G(2014-04-12):
E01~~E09 没有一项被设定为 9,是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FRN7.5G11S-4TD该不了参数怎么办,F00显...

一般是面板 坏了!

网友G:
我换过面板,一样显示,是主板的设定

网友I(2017-01-11):
开机就报OH2故障,所有控制电路都没有接,只连接了变频器的R、T、S和U、V、W端子呀。这又是咋 回事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请检查功能代码E01~~E09 是否有一项被设定为 9...

非常感谢 这位朋友的建议,刚好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案例 ,按你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太感谢 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