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4-12-01):
怎么没有直流调速方面的文章? 请教高手:整流电路被击穿,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好象没有出现大电流和高电压! 谢谢~

网友A:
多是谐波量大,加装电抗器!

楼主:
有电抗器的,晶闸管的保险也坏了,我们有8个直流调速器,同时坏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