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线缆要求

楼主(2004-12-01):
请问伺服系统的编码器线缆具体要求是什么?线缆的抗弯曲度?使用屏蔽双绞线时,对线缆要求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这种产品?

网友A:
我们做过光栅编码器的连接电缆。不知您的具体情况如何?能详细告诉我吗?也许我能回答您的问题!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B:
看你的电缆要不要进拖链,要进拖链的话就要抗弯曲度较高的,一般称为柔性电缆;如果不进拖链的话,普通的较好的屏蔽线就可以,如果长度超过10米,那就最好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C:
说道编码器线缆要求,想起一个笑话。前几天给人调安川伺服,出现AC9报警,客户做的编码器联线,检查编码器联线,5条线都ok,两端接口接脚都ok,就是报警,怎么查都是报警,没办法,最后换条线重做,ok,不报警拉,是不是臭大拉?哈哈哈哈哈。到现在也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只能怀疑安川伺服对编码器联线还是有点要求。

网友C:
to fanfare: 看来咱俩都做拉一回傻瓜,哈哈哈哈哈。

网友B:
有时是换条线那么简单,但是当你去售服时呢?其实呢,我遇到过几次都是同一个问题,焊线一个没错,用万用表量了,好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接插件,因为针间距太小了,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低了点(老板只愿意买20块的地滩货),时间长了点,塑料都化了。

楼主:
真是啊。有同感。

楼主:
种类还真不少,我查到一点: 一、柔性电缆 1.连接及信号控制处理电缆 PVC护套多芯电缆 无卤材料环保型控制电缆 2.抗机械应力型电缆 聚氨酯护套电缆 橡胶护套电缆 3.伺服电机用电缆 PVC护套伺服电机用电缆 4.拖链系统用高柔性电缆 高柔性伺服电机电缆 高柔性拖链电缆 高柔性机器人电缆 电焊机用电缆 单芯橡胶电缆 二、耐高温电缆 耐+145C高温电缆 耐+180C高温电缆 耐+205C高温电缆 耐+260C高温电缆 硅像胶绝缘电缆 三、总线系统电缆 1.INTERBUS系统用总线 高柔性应用 2.PROFIBUS-DP/FMS总线电缆 特性阻抗135-165欧姆 固定安装应用 高柔性应用 露天安装/直埋式+抗紫外线 3.CAN系统用总线 四、现场总线电缆 1.AS INTERFACE系统用总线 2.DeviceNet系统用总线 3.EIB用总线电缆 五、高频数据传输电缆及光缆 1.结构布线用局域网电缆 2.高频同轴电缆 3.光纤电缆(FO) 六、低频数据传输电缆 1.符合DIN标准芯线颜色的数据传输电缆 2.卤数型电缆 3.UL/CSA认证数据传输电缆 4.固有安全线路用数据电缆 5.标准电缆派生型数据电缆 6.拖链系统用高柔性数据传输电缆 7.低电容数据传输电缆 8.金属薄膜屏蔽绞对型(PiMF)数据传输电缆 9.无卤型火警电缆 七、电缆夹套 1.PG制及公制螺纹塑料夹套 抗弯曲防护夹套 防爆型夹套 黄铜夹套 抗电磁干扰/接地夹套 2.SKINDICHT符合DIN标准金属夹套 扁平电缆用夹套 具有应力缓释功能夹套 抗电磁干扰/接地夹套 特殊密封夹套 弯头夹套 八、电缆保护套管及CONTACT工业连接器 塑料电缆保护套管(PVC PUR PA) 金属电缆保护套管 九、电缆附件 剪线及剥线工具 连接件(电缆接线端子) 压接工具(导体终端套压接钳) FLEXIMARK电缆标识系统

网友D:
我们公司是专业编码器商,有问题请TO:liuchengonline@126.com QQ:9952476

网友E(2009-05-25):
我也遇到奇怪的事了,说来大家见笑。我是用的590+,由于没有5芯屏蔽线,先用两根3芯屏蔽线代替,速度加到百分之二十几时就报警,又用5类缆试,速度到50%左右时又报警了。是不是一定要5芯屏蔽线才能搞定哦。今天上网就是来查这个的。    要买线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