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60hz  的仪器国内能用吗?

楼主(2004-12-01):
220v 60hz  的仪器国内能用吗?使用中有啥问题没有? 先在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2005-01-05):
根据该仪器电源电路的不同,和所留有的安全系数的不同,应分别对待。 对于传统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电路,当电源频率由60HZ降至50HZ,变压器的磁通密度会急剧上升,有可能超过允许的范围,从而使得励磁电流急剧上升,引起变压器急剧升温,最后烧毁。 你可以这样判断是否可以在50HZ下使用,好在开机后变压器不会立刻烧毁,开机后持续观查变压器的温度,如果在炎炎夏日开机4小时以后,你的手还可以放在变压器上,而不怕烫伤,你就可以放心的连续使用;如果在开机半小时以内,变压器便烫得不得了,那就不能使用,补救的方法是,更换变压器。 对于开关电源类型的供电电路,由于它没有工频变压器,也就不存在烧毁工频变压器的问题,一般应可正常工作,从理论上讲,供电频率由60HZ降到50HZ后,对开关电源的纹波质量会有所下降,但通常不会影响正常工作也就不会被查觉。

网友B:
一般没有影响,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要取电源频率作时基的设备就要有影响。如翻字钟,纸盘记录仪,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