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泓格PCI1800L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4-12-01):
在未连接传感器时,运行该数采卡的demo程序可以的,但是当接上传感器并上电后,运行程序报错"AdPollingTimeOut",然后拔掉传感器以后,程序继续报错,只有关机把数采卡拔掉,再插上使用才恢复,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是0.25V(大气中,正常)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检查引脚接线好像是没有错,有哪位大侠救命啊~~~~~~~~~

网友A:
你可以详细说明你使用的Function吗?再哪一行出现的错误呢?

楼主:
在LabView下测试软件触发AD转换的程序,好像是触发若干次做AD转换失败后超时错误,我用干电池输出的电压作为数采卡的输入信号程序是正常的,是不是接地线的问题啊

网友B:
1. 请问传感器再接上时, 问题同样会发生吗? 2. 请用LabVIEW Highlight Execution 单步执行 确认此问题发生在哪一个Sub-vi. 3. 请问您使用的作业系统(Windows ?) 与进行采集的 demo 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