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日立sj300

楼主(2004-12-02):
我单位有八台污泥泵,日立SJ30015KW变频器,使用两年多了。其中一台出现E09故障,翻看故障纪录,全是E11.0故障,将参数全部初始化,重新设定参数后,运行了五十几小时,出现E09.3故障,复位后继续运行四、五个小时,出现E01.1故障,翻看故障纪录,还是E11.0故障。请教各位老师这台机器哪个地方坏了?如何修?输入电压的监测部分在那里?

网友A:
根据您说的顺序,应该是最后一次故障记录D081是E09、D082=E11,D083=E11、D084=E11、D085=E11、D086=E11对么?出现E01.1故障,翻看还是E11,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翻看E01.1应该是跳闸时输出频率、输出电流、DC电压、运行时间、上电时间,仔细阅读说明书4-77页,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外界干扰、或者电网质量不好,可是使用一下矢量控制方式,可能会好一些,关于日立变频器在供水行业应用只需要调试4个参数,详细内容浏览我的网站www.bwtco.com

楼主:
不是的。E09、E01故障是操作工在故障发生时从面板上记录的,故障纪录D81-D85地记录是E11,输出频率、输出电流DC电压全是零。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外界干扰、或者电网质量不好,可是使用一下矢量控制方式,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支持 西楚霸王,可能是电网质量问题,特别是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