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调速异步电机和他励直流电机调速的机械特性

楼主(2004-12-02):
请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优缺点?如不考虑成本,光从机械特性上考虑, 在需要频繁调速的环境里,选择那种控制方式好? 是不是需要矢量控制技术的变频器?

网友A:
主要看你的要求,他励直流电机很贵,大功率的永济做的好!我用过800KW用来钻井的,机械特性较"硬",但功率因数可能会高.变频调速异步电机便宜,变频器选矢量控制技术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2006-04-20):
   他励直流电机在可逆控制中运行很稳定,楼上说的是铁道部永济电机厂制造的大功率他励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