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422/485转TCP/IP以太网

楼主(2004-12-02):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将C_BUS、M_BUS转成以太网?转完了后可否一点同时对多点通讯?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B:
我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将C_BUS、M_BUS转成以太网?转完了后可否一点同时对多点通讯?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