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04-12-02):
请问各位大虾步进电机正反转要用脉冲控制吗?

网友A:
如果您是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那么,正、反转是靠脉冲的相位关系确定的。 如果您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那么,正反转的接口通常有两种: 1、脉冲+方向信号 由方向信号的电位来确定转动方向 2、正/反脉冲信号 表示正转的脉冲与表示反转的脉冲分别接在不同的端子上。

楼主:
谢谢您!那么在梯形图上是不是要脉冲指令用两次?

网友B:
脉冲指令用N次,方向信号开、闭即可实现正反转

楼主:
YFQ您好: 谢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是用OMRON的PLC,方向信号就在脉冲指令中,每次只能选择一种方向,那么正反转是否就要用两次脉冲指令?(一次为正、一次为负) 您能否帮我查查资料看看?小妹不甚感激!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