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和一般的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2004-12-02):
有种说法,变频调速最好配专门生产的变频调速电机,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那一般的交流异步电机和专门的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要求需要4000转的电机,如果选通用的电机,转速只有3000转,不得不另外在机械上加齿轮箱,很麻烦。生产厂(包括老外)做这样的交流电机?380V的电机

楼主:
有厂家就给报个价和型号吧,4000rpm电机,变频或不变频的都可以。

网友A:
变频电机是可以超工频使用的专用电机,不过你这样做已经是最便宜的方法了。

网友B:
选普通电机,用变频驱动到4000转,没有问题的,便宜嘛。你选用变频电机,也要变频器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