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文件有没有上限

楼主(2004-12-02):
求助: 请大侠们教导 本人初学诈到,使用西门子的WINCC5.1,由于工艺要求一些历史趋势和流量累积,WINCC文件目录中的×××RT.DB不断增加,请问该块有没有上限呀,如果发生死机的话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听说是数据库文件超过2个G就容易出现连接问题. 所以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数.

网友B:
4GB 这个文件大小是由windows来决定的! 我的数据库有2.6GB,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系统用的是2000+SP4,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能不能单独删掉数据库,重新拷贝一个?

网友C:
删除数据库的方法:首先为了防止万一,先把你的程序备份一个,然后 开始----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or 选择要复制的项目然后另存为。。。

网友D:
×××RT.DB被删除后需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