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互感器和变送器的疑问?

楼主(2004-12-02):
到上位机的电流信号原来是通过网桥进入PLC的。    现在想用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替代网桥在上位机上显示电流。       我想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替代过程中应该要考虑些什么? 除了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这里打雷很大。    说得不是很细节,不过如果你能帮助我的话,请别轻松点击‘后退’。      谢谢

网友A:
我有两点疑问: 1.为什么不直接用变送器,将现场的电流信号变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这个信号应该可以直接上PLC 2.用智能型变送器(电流转换成RS485/232)也应该也可实现吧。 我们做变送器http://www.szkl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