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4-12-02):
请教各位老师,一根ProfiBus-DP在没有中继器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挂多少DP从站设备?最多可以走多长的距离?一根Profibus-PA在没有中继器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挂多少PA仪表?最多可以走多长的距离?

网友A:
请见profibus的标准

网友B:
dp总线不接中继器时最多挂32台设备,距离远近同传送速率有关系,最长达1200m;pa总线最多接32台,距离同电源供电电流相关,最长可达1900m

网友C:
请问 RS 485中继器的接线如何,配置在PLC硬件组态中怎么设置呢,我用了一个RS485中继器在硬件组态中找不到它的型号,型号为6ES7 972-0AA01-0XA0,有没有此型号的说明书之类的东西,急!!!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