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mron中要把数字写入DM区用什么指令?

楼主(2004-12-02):
我手头资料有限,不知在omron中要把数字写入DM区用什么指令?清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记得是MOV

网友B:
不用指令,PLC在线后,点击存储器,打开DM区,选择要修改的地址,修改后上传即可.

网友C:
如果是一般区域,MOV一下就行了;若是设置DM的特殊区,如DM6602 只能连线修改了

网友D(2005-10-01):
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软件,各种手册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

网友E:
数据的传送指令即可:如MOW,MOVB,MOVD,XFER,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