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化溫度控制(Fuzzy Temperature Control)

楼主(2004-12-02):
模糊化溫度控制(Fuzzy Temperature Control) 一、 指令格式 FTC S1 S2 S3 D 二、 參數說明 S1目標值 (SV)(範圍限制1~5000,表示0.1~500) S2現在值 (PV)(範圍限制1~5000,表示0.1~500) S3指令參數設定如參數表(一)所示 D 輸出值 (MV)(顯示範圍0 ~ S3+0之間) 參數代號 參數名稱 數據使用範圍 S3+0 取樣時間(Ts) 1(0.1s)~200(20s) S3+1 溫度單位、濾波功能及加熱速度選擇 參考表(二) S3+2~S3+6 系統保留區 不可使用 表(一) S3參數表 參數代號 位元編號 功能設定表示意義 S3+1 Bit 0 0  ℃ 1  ℉ Bit 1 0  無濾波功能 1  有濾波功能 Bit 2 1  加熱慢的環境 Bit 3 1  一般加熱的環境 Bit 4 1  加熱快的環境 Bit 5 1  高速加熱的環境 Bit 6 ~ 15 保留 表(二) S3+1參數之功能設定表 本指令未加濾波功能(S3+1的Bit1=0)時,其現在值(PV)=當次測定值;若有加入濾波功能(S3+1的Bit1=1)時,則現在值(PV)=(當次測定值+前次現在值)/2。 S3+1的Bit2~Bit5為本指令控制反應速度的選項,當使用者未設定此參數時,或者不知如何選擇時,本指令將自行啟動為一般加熱控制選項,因此當使用者覺得控制結果為太慢達到目標溫度時,就可選擇加熱慢的環境選項,進而提昇達到目標溫度的時間;反之,如果控制結果會有過衝太多或者上下振盪太大的現象時,請選擇加熱快的環境選項,以減緩控制溫度的反應速度。 當S3+1的Bit2~Bit5都設定為1或者不是只有指定1個選項時,本指令將依Bit2到Bit5的順序檢查,遇到有設1的選項時,即反應此功能選項;另外此選項功能可在控制進行中修改。 三、 模糊化溫度控制方塊圖 四、 使用說明 1. MV輸出值顯示範圍為0~Ts之數值,使用者於應用此指令時,須搭配GPWM指令使用,但請注意本指令使用的取樣時間必須與GPWM使用之週期時間相同,如範例一程式所示。(本指令的時間單位為100ms,GPWM指令的時間單位為1ms) 2. SV及PV值的範圍限制為1~5000,其表示數值為0.1~500,最小一個單位為0.1,若S3+1的Bit0指定為0,則其表示為0.1℃~500℃;若是使用者由溫度感測器得到的是類比轉數位之數值時,須自行搭配四則運算指令轉換為1~5000之間的數值。 3. S3+1參數設定目前只限於Bit 0~Bit 5,其餘Bit 6~15將不具任何功能意義。 4. S3+0參數為取樣時間之設定,若使用者設定值比K1小,則指令將不動作,若超過K200時,則將以K200來設定。 5. 本指令之取樣時間設定值建議為溫度感測器取樣時間的兩倍以上,如此可得到較好之溫度控制效能;另外在此建議取樣時間最好為2秒~6秒之間。 五、 範例與應用 範例一、其控制方塊圖如下圖(一): 圖(一) FTC指令的輸出D22(MV)為GPWM指令的輸入D22,其功用為可調變脈波之工作週期(duty cycle),D30為脈波的固定週期時間,其時序圖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 此範例FTC指令參數設定為D10=k1500(目標溫度)、D12=k60 (取樣時間6秒)、D13=k8 (Bit3=1)及D30=k6000 (=D12*100),其控制範例程式內容如下圖(三)所示: 圖(三) 實際測試環境為烤箱(最大可加熱到250℃),其目標與實際溫度的記錄如下圖(四)所示: 圖(四) 由上圖(四)中可得知大約為48分鐘後達到目標溫度的正負1℃誤差內,並且有過衝約10℃左右。 範例二、由於有過衝現象,因此修改加熱環境為快速加熱環境(即D13=k16),經測試後實際結果記錄如下圖(五)所示: 圖(五) 由上圖可得知雖然無過衝現象,但是卻要花大約1小時又15分鐘以上,才會達到目標溫度的正負1℃誤差內,所以目前測試的環境是選對了,但是取樣時間是乎太長了,因而造成整體時間都延長了。 範例三、為了將範例二達到更快加熱達到目標溫度的目的,因此修改取樣時間為4秒(即D12=k40、D30=k4000),經測試後實際結果記錄如下圖(六)所示: 圖(六) 由上圖可得知整體控制時間已縮短至37分鐘了,因此發現修改取樣時間是可以加快達到目標溫度的時間。 範例四、為了實驗是否可更快加熱達到目標溫度的目的,因此修改範例三的取樣時間為2秒(即D12=k20、D30=k2000),經測試後實際結果記錄如圖(七)所示: 由圖(七)中可得知過短的取樣時間,反而會造成控制系統太過敏感,因而上下震盪的現象。 圖(七)

网友A:
专用的温度控制指令,使用起来的确很方便。而且效果还挺好。可以做到±0.6℃。

网友B:
终于找到了同行! 请问一下: 我需要这样一组样本:控制10KW的炉子,(或者功率差不多),使它恒温在某一温度时的PID控制器的三个参数,如:500度--kp,ki,kd,为一组。需要大概100组。 你有吗? 我真的很需要,请帮帮忙! 谢谢! 我的:bexue28578@sina.com.cn

网友A:
使用台达PLC(SA/EH机型)的FTC指令,可以无须调整PID参数。

网友C(2005-06-21):
静心尽力 : EH的编程手册哪里可以找到?和ES不是同一本吗?

网友D:
编程手册(厚而大的那本)所有机种通用的。

网友E(2005-12-19):
怎么用来控制加热硅油相差那么大,竟然相差10多度.控制加热水就可以.

网友F:
还有如此好用的温度控制指令,要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E(2006-02-23):
还是用pid搭配gpwm输出脉冲容易控制温度,只是相差0.2度,而且pid的s3+4开始给一个k3它它会自动找到pid的最好的参数,自动找到后会自动把s3+4变为k4实现pid控制.

网友G:
嗯!要研究研究。

网友H:
FTC的核心当然是FCT,只不过用起来更为简单。方便性增加了必然会牺牲精度。比较熟悉的人觉得PID更好,刚开始接触的用FTC来得更快。当然用经验公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I(2007-11-14):
怎么没图?

网友J(2009-09-08):
没图!郁闷~~~~~~~~~~~~~~~~~~~

网友K:
我以前在做温度控制时,用过PID和FTC指令,感觉温度波动比较大,后来就用台达DTC的模块型温控了,还不错

网友L(2010-10-22):
多路PID温控器,体积小,精度高 http://www.yythy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