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定时器???

楼主(2004-12-02):
别怪俺外行啊,大家知道定时器有能记时达到86400秒的吗?谢谢,教我咋做

网友A:
几个累加,取最后一个行吗?即一个计完数就击活下一个。

网友B:
用秒的上升沿驱动功能24结果寄存到寄存器里

网友C:
太简单了,定时器和计数器组合,懂了么?如计10分钟,定时器计1分钟,满10次就是10分钟了。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各位:如果时间很长怎么办(例如十多个小时)?而且时间不确定,由上位机下发?如何能实现。我用西门子S7 V5.2

网友E:
你可以用硬件(时间继电器)和软件来结合使用。楼上那位说的把定时器和计数器结合就是个例子。

网友D:
先谢谢了!不过,哪如何再到WINCC上显示已经计时多久呢?就是显示工作的剩余时间?谢谢!!!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松下变频器中的P字母和G字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希望YYX: 你自己想一下嘛!通过逻辑运算把结果放在数据区里,不就可以在监控软件上显示了吗?

网友F:
能不能告诉我怎样使用,具体一点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