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

楼主(2004-12-02):
如果输出扭矩2-3Nm,输出转速在 (20转每分),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机驱动方式,而且要求体积小,特别是要求直径小的。驱动电压在24V以内!!请帮我出出主意,我找了很久也没有能找到合适的电机。我要的直径在30-50mm之间为好,经济型的!!!谢谢!! 拜托了!!!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下MAXON,应该可以满足你在电源和体积上的要求,至于扭矩,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既然速度这么低,应该可以用减速机来提升扭矩。

网友B:
瑞士FAULHABER 直流微电机非常适合你的用 型号如下:电机2642W024CR+编码器分辩率512线IE2-512+减速箱26/1 246:1 工作电压24V 转速22rpm,转矩3.5Nm. 外径:26mm,长度94.5mm 若想详细了解请登录 联系人:姚兰亚 电话:010-88119411, 010-88119400 http://www.bjxdh.com.cn/

楼主:
截拳道:你好!!!按照你的这种方案得要多少钱能作下来!!!!有没有经济一点的方案!!!谢谢你,瑞士FAULHABER 的性能要求真的很不错!!!不过我怕我可能承受不了

网友C:
to yuyuefengting 您不要求定位精度拉?截拳道先生提供的减速机精度是多少分?能讲一下吗?价格怎么样,如果比MAXON便宜,我到是也可以考虑考虑?我有客户也在用,如果有很便宜的,到是可以合作

网友C:
TO : yuyuefengting 对拉,忘记讲拉,如果您的精度要求不高,就很好办拉,您可以选步进电机,42的工作电压24V,输出扭矩约0。45--0。9NM左右,加一个行星减速机1:5左右,扭矩可以达到4。5NM,速度可以达到60转/分,成本决定于减速机精度,步进电机一套很便宜,减速机看您需要的精度拉,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共同探讨。

楼主:
to 沈阳老宋! 截拳道先生提供的减速机精度-背隙是1度!!这是什么样精度概念?我得要求精度还是挺高的!我是想用在机器人关节上的!所以,你说的用步进电机驱动加较高精度的减速器,会有多大的体积及重量!?减速器的背隙度跟减速比有没有什么明显联系?我得邮箱是yuyuefengting@eyou.com,很想多和你联系联系!!

网友B:
减速器的背隙指的是齿轮的回差(FAULHABER的减速器均是齿轮减速)。该电机组件的总重量是0.276kg。对不起,价格不是公开的同时与数量有直接的关系,您若对此感兴趣,请电话与我们联系。 FAULHABER电机,广泛用于医疗器械和机器人。

网友D(2008-03-12):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用Portescap的电机,该品牌是瑞士,属于高端电机,与FAULHABER、maxon同属世界微电机三大品牌,相对来说,比FAULHABER价位要好一些,质量相仿。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给我电话。13530396252

网友E:
考虑用国产的,
欢迎来函致电咨询

网友E:
联系人周工
0755-33643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