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4-12-02):
哪位老师能提供FX2N-64R的编程软件,不胜感激! 如果我有这个软件,该怎样调出PLC里面的程序呢?(知道密码)

楼主:
我的E-mail:feixue19730702@163.com

网友A:
电自爱好者-网站去下啊。很好用哦。E-MAIL:hudingzhun68@126.com回复我啊。

网友B:
本站可以下载啊老弟.

网友C:
打开软件后,选择PLC-读出。会要求选择PLC型号,选中要求输入密码,就可读出。 syydz@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试一下。如果不行,还请各位继续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