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编程口与RS422连接方法求解?

楼主(2004-12-02):
难道没人实现过三菱Fx系列编程口与PC RS422接口的通信? RS232通过SC-09电缆再与编程口通信,已经搞定,问题是我没有多余的232口了! 求救!

网友A:
与RS422的接口通信是常用的,谁都有可能用过,求救别人态度要好点。

网友B:
可用USB转RS232接口

网友C:
没有多余的232口? 加个232BD 什么,还不够? 加个ON-232ADP(1N,2N都可以用) 什么,还不够? 加个FX2N-16CCL-M(1N,2N都可以用) 挂上几十个AJ65BT-R2. 什么,还是不够? 用485N:N和8个FX通讯,每个都挂一堆CC-LINK 232C模块 只要舍得,没什么实现不了的.原子弹都爆炸几十年了.

楼主:
增加PLC的通信模块或者是增加计算机接口卡的方案是最不经济的,对我来说是浪费! 现在计算机剩余一个RS422/485口,而PLC编程口也是空闲的,为何不能利用? 难道非要浪费这些资源?

网友C:
请问你是PLC的通讯口不够还是计算机的通讯口不够? 如果是你计算机空一个RS 422而没有多的 RS 232的话。你连一根线将422转232就行了。但是注意在编程软件里要选择正确的COM口。

楼主:
抱歉没有说清楚! 计算机只剩一个RS422/485接口了,PLC编程口刚好又是422的,只是通过SC-09电缆转换成232,所以我想不使用sc-09直接通过422方式连接到编程口,实现上位机控制功能。 软件已经写好(通过232口临时调试过),而且不想再花多余的钱去为PLC增加422/485模块。 请高手指点! **************************************** 连接方法: PLC 8芯 编程口 PC Moxa CP132IS 9芯 RS422 1 Rx- -------> 1 Tx- 2 Rx+ -------> 2 Tx+ 3 GND -------> 5 GND 4 Tx- -------> 4 Rx+ 7 Tx+ -------> 3 Rx- 原来使用SC-09可以正常通讯,换成422口后,无法通讯。曾经碰上Moxa标识的+、-与对方相反的情况,于是把PC端的1、2互换,3、4互换后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