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电动机

楼主(2004-12-02):
各位DX,请教西门子是否有Y160L型调速电动机??低速1.5KW,高速6.1KW,4-8级,连接方式为Y-YY。广东在哪可以买到??谢! 若有现货,请联系0752-2192677

网友A(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2008-05-21):
6SN1145是伺服系统的电源模块;

6SN1123是伺服系统的驱动模块,驱动电机(可以比较形象但不是十分准确地理解为变频器的功率逆变部分);

6SN1118(你写成了1108)是控制模块(可以比较形象但不是十分准确地理解为变频器的主板);

其他的,你自己都已经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