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选择

楼主(2004-12-03):
熔断器选择是否其电流大于线路计算的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最近也在思考, 借楼主这贴,我也想问个问题, 熔断器的设计是不是用电阻发热的公式: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得到? 是不是还要有个修正系数啊?

网友B(2009-03-16):
依照回路而定,如果是动力回路,熔断器选择电流应当是而定电流的13.-1.5倍,如果是照明回路 ,熔断器选择电流应当是而定电流的1.2倍。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2009-06-30):
看不同的保护对象。电动机单台长期工作应为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