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安川问题

楼主(2004-12-03):
李工,你好,我现在碰到一个11KW的安川机,不带电机显示正常,带电机显示SC(负载短路),电机是好的,因为我用别的变频带电机是正常的。不知这问题和模块是否有关,因为我换上的模块比原来模块的容量小一倍(我用数字表电容档量的)

网友A:
变频器型号?三个模块是否一样容量小一倍?或者驱动电路还没修好,重点检查稳压管。

楼主:
是安川616G5的,原本坏一块模块,买来的模块容量小一倍,现在买了三块,多是容量小的,用上去还是不行,驱动电路波形正常

网友A:
616G5-11K用的模块是三个2MBI75N-120,弄不清楚你“模块容量小一倍”是什么意思!是否买的是假模块?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