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步进电机的定位控制?

楼主(2004-12-03):
各位大虾好: 我要实现对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用omron的plc,请各位帮帮忙,指点小妹一二! 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选择一个控制模式(独立模式,连续模式等),再编一小程序测量各定位的脉冲数,之后再主程序中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用S7-200吧,小日本的东西都是沾满了中国人的血. 可以用PLC的脉冲输出指令,如S7系列的PLS指令,通过编程使PTO/PWM发生器就可以输出你想要的脉冲去控制驱动器,很好用的!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199540337

网友C:
这个我做过好多了,用cpm2a较好,用脉冲指令,再加上指针,多少个定位控制都可以,就看寄存器容量够不够。有问题发到我信箱chait3000@163.com.支持工控mm,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