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节点下载程序时program id 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04-12-03):
大家好,我是lonworks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nodebuilder代码向导来编程,在输入programme id 时,开始的数字只能是8或9,而我们用的控制模块的programme id 开始的数字是5,所以在用lonmark下载程序时,老是下载不下来,它提示programme id 不匹配。。。请问我该怎么办啊,是不是我们买的控制模块有问题啊?nodebuilder 代码向导中的programme id 的8或9能改成5么??

网友A:
ptrograme id不是自己可以改吗???

楼主:
谢谢jjxhl. 可是programme id 的第一位不能改啊,只能是8或9 啊, 其它位可以改,我不知道怎么改第一位啊。请各位高手指教。 先谢了。。

网友A:
不能改第一位,为什么要改第一位呢?

网友B:
详细见Program ID的定义和使用规范。 8-代表你的产品正式通过了LonMark认证; 9-代表你的产品正使用原型,尚未通过认证。 --------------------------------------- 产品开发期间,可不用考虑,也可默认为Neuron C程序名;或者在使用NodeBuilder开发工具时,使用代码向导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