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伺服控制

楼主(2004-12-03):
用PLC能直接控制伺服系统吗?,在用PLC组成伺服系统时,还需要什么?

网友A:
伺服可以接受脉冲信号、电压信号。plc发出脉冲或电压即可控制伺服

楼主:
我所用的PLC有PWM输出,是否要转换成电压信号才能接入伺服驱动器?电压信号怎样控制电机速度和角度?

网友A:
电压+ -10v,可以设定1v对应多少转。但是防止飞车。

网友B:
就像楼上YFQ兄所言,PLC有脉冲输出指令,如S7-200的PLS指令,通过编程使PTO/PWM发生器发出你所想要的脉冲去控制伺服驱动器.很好用的,也很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