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4-12-03):
求助PLC控制变频器,小弟先向各位大师问好.本人有一道难题请求各位:我用一台三菱PLC控制一台富士变频器(串行通信),控制要求为:正转\反转频率自由设定.请写好程序发给我.谢谢! luzuoquo@126.com

网友A:
朋友,这个是要给钱的!你出多少钱?

网友B:
引用以前某位兄发的文章如下: 540系列变频器直接使用PU接口,F540插接FR-A5NR串行通讯模块,S540系列变频器要接入通讯网络需购买 S5**-**-CHR的变频器。变频器的物理通讯接口为RS485,故要与可编程通讯,可编程要配置一个RS485通讯接口如FX2N-485-BD/FX2N-485ADP等       可编程中设置如下          置位M8161 进行8BITS 数据传输。       通讯格式 H0C9F          000 011 0 0 1001 111 1   无协议 无SUM CHECK RS232/485 无尾 无头 19200 2停偶校验 8数据          启动变频器控制代码:       ASCII: ENQ 00 HFA 1 H02 7A(SUM)   16进制 05 30 30 46 41 31 30 32 37 41          和校验代码SUMCHECK=30+30+46+41+31+30+32 =1 7 A(取后两个字符)    Senddata(HEX)=05303046413130323741          变频器设为默认值后修改两个参数 P124=0与P79=1, 同时面板给出变频器运行速度。(便于直观观察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可设置P244=1 变频器的冷却风扇随变频器的运行而启动,随变频器的停止而停止,或者带个马达运行。)

网友C:
就这么容易啊?? PLC里的程序怎么写?能提供个流程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