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sp2在XP+SP2中的问题?

楼主(2004-12-03):
我在XP+SP2下WINCC6.0 SP2中开发画面时,计算机经常容易挂掉,是系统问题还是WINCC的BUG(在XP+SP1下有时候甚至连Grafexe.exe都运行出错!)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请不吝赐教!

网友A:
wincc6.0不能在xp下运行的,不知最近行不?

网友B:
Wincc6.0是可以在XP下运行的,但是由于Wincc本身很费资源,所以在用Wincc开发项目时,机器的配置相对要求高些。其它程序最好少用,另外我认为,在Wincc项目中,尽量用简单的方法实现功能,由时间触发的脚本程序也要尽用少用。

网友C(2005-01-20):
系统要求是XP专业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