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曲线运行数控系统

楼主(2004-12-03):
各位大侠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数控系统: 编程曲线可用手轮来运行,正摇手轮x-y轨迹正向运行,负摇手轮x-y轨迹负向运行 有的话来电告知,13815106062 周

网友A:
你要几个轴的,单轴的我有,2轴以上的铺天盖地。

网友B(2005-02-04):
今天看别的帖子才发现这个帖子,现和你探讨: 电火花线切割的数控系统有两个功能,一个叫“回退”,即中途沿原切割轨迹回退。另一个功能叫“反向切割”,即从程序的最后一条,切割的最后终点向切割程序的第一条,切割起点,沿原应切割的轨迹反向运行。 似乎这两个功能很接近你要求的 x-y 轨迹正向/负向运行。 其工作原理无非是让程序行的指针是可逆的,每一行的插补程序是可逆的。 不知此是否就是你感兴趣的数控系统功能。

网友C(2007-07-16):
楼主没回答呀,不是示教再现功能吧?

网友D(2007-11-15):
估计楼主是说的手轮示教功能(MPG TEACH IN):手轮移动伺服轴后,移动轨迹被系统自动记录并据此计算出坐标,形成数控程序的功能
亦云人云说的是程序段回退功能(RETRACE)按下相应按键后伺服轴沿原轨迹回退,松开按键继续原轨迹重新走一遍(当未加工好的时候使用此功能以便重新走一遍轨迹),在数控切割设备上会有用途。FAGOR8025、8055i系统就有此功能。不知道楼主表达的是否此含义。

楼主:
再看到我3年前发的帖子,有点感触,也有点欣慰。
那个设备我做成了,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用TRIO开发的,感谢TRIO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现在这个设备也在用了,而且很稳定。但还不支持G代码运行。
这台设备应该是两个手轮,两个坐标。手摇一个手轮,两个坐标按定义曲线运行,另外一个手轮是曲线的放大缩小。两个手轮可以同时干涉,轴不多,但在不停的坐标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