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电机运动曲线

楼主(2004-12-03):
请介绍S加减速曲线的知识

网友A:
插补运动,计算好后,进行列表,然后查表一步一步运动,烦了点,但有效,适用于低成本,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方法应该是这样的,用单片机查表来完成加减速运动的控制,但是如何生成S运动曲线,S曲线和指数曲线有哪些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