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初始设置

楼主(2004-12-03):
我现在有一台安川G7变频器(37kw),想让他驱动45kw普通四极电机,我该设置那些参数。说明一下,我这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对说明书上的一些专业术语理解不了。请各位专家仔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45kw变频器!设置参数有用吗?

楼主:
原定是30KW电机,设备进来后发现是45KW的。只能这样用了。请李老师帮我设置一下参数。用面板按键控制。谢谢!!

网友A:
除非负载比较轻,否则不能用,可试调大参数E2-01,E1-01、E1-05都设为400V。

网友B:
请确认电机电流,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这样驱动的,会损坏变频器。 建议选择45KW或55KW变频器! 安川(上海)北京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