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KC仪表REX-F900中文操作手册

楼主(2004-12-03):
各位大侠你们好,小弟现急需RKC-F900的中文说明书。。不知哪位大侠有没有知道,要到哪里找。。。。网上是否有地方下?

网友A(2007-10-10):
我也想要,有的话告诉我一声.

网友B:
有,不过页数太多没法传,有什么需要加QQ439596365,

网友B:
有,不过页数太多没法传,有什么需要 加QQ439596365,或021-56872976

网友C(2009-05-06):
我手里有rkc压力表型号rex-f900的英文说明书,看不懂。各位老师有没有中文说明书呢

网友D(2010-12-29):
021-56872976 不通,我也想要一份,最好是rex-D900型的,谢谢

网友E(2012-01-07):
- 1 -
REX-F900
PID智能调节仪表
使用说明书
RKC 
上海朝辉压力仪器有限公司
- 2 -
概述
REX-F900是原装进口日本RKC理化工业株式会社的 PID智能调节仪表,该仪表外形美观、功能齐
全、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工作可靠,是压力过程控制的理想调节仪表。
该表与上海朝辉压力仪器有限公司的各种压力传感器配套使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化纤机械、
橡塑挤出机械、恒压供水等行业的压力测量与控制。
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
1.显示器      双层四位高亮度绿色、红色和光柱数码管
2.显示分辨率    0001
3.显示数值范围   0001 -9999 Mpa(小数点可变)
4.仪表精度     0.2 %FS ± 1 位
5.指示灯显示    AT 自整定指示灯;MAN 手动指示灯;ALM1,ALM2 报警指示灯
6.采样速度      20 次/ 秒
7.输出控制     与满量程信号成线性的电压或电流输出;PID 调节输出
8.主报警输出  上限报警具有继电器输出(220V 3A)上限报警指示灯(ALM1)亮( 仅对压力有效)
9.报警范围      0001 -9999 (小数点可变)
10.使用温度及湿度 -10 ℃ -55 ℃ ,≤ 80 % RH
11.电源要求     100 -240 VAC   50Hz - 60Hz
12.外型尺寸 96 ×96 ×100mm
13.开孔尺寸 92 ×92mm
外形及面板介绍(见图一、图二)
一、显示部分(前面板)
1、PV 测量值显示单元
显示测量值
显示各窗口参数名称
2、SV 设定值显示单元
显示设定值
显示各参数设定值
显示输入值、输出值和各窗口参数内容
3、记忆区域单元
显示控制的记忆区域号
4、条形光柱灯显示单元显示反映控制输出值的变化情况 图一
二、指示灯
5、操作输出指示灯
6、AT 自整定指示灯
7、MAN 手动时状态指示灯
8、第一报警指示灯
9、故障指示灯
10、控制输出1 指示灯
- 3 -
三、操作键说明
11、MODE 键
按键使仪表处于模态状态
12、MONI 键
按键使仪表恢复到初始状态
13、AREA键
设定仪表的控制记忆区域
14、SET 设定键
按键以确定参数键
15、设定值移位键
16、设定值减少键
17、设定值增加键
( 注:没有注明的指示灯,暂时没有使用)
图二
图三 图四
四、接线方式
与朝辉压力变送器(输出为4 ~20mA 型)的接线方法见图三、图四
五、基本操作
该仪表的操作可分为以下四大组成部分
·检测状态:对仪表的测量,设定给予检测
·设定状态:对设定值及其他参数进行检查和设定
·区域状态:对控制区域的修改
·模态状态:确定仪表的工作方式
SET < ∨ ∧
MODE MONI AREA
OUT1
OUT2
PV
SV
MV
AREA
AT COMP REM MAN EXT ALM1 ALM2 FAIL
RKC REX-F900
A
+
OUT1
PID调节输出
_
ALM1
NO
100 ~240VAC
+
0~10mV
0~100mV
0~1V
_
+
0 ~ 20mA
4 ~ 20mA
_
15 12 16 13 17
继电器
报警
朝辉
压力变送器
24V
直流
稳压
电源
RKC
F900
仪表
_
+
_
信号
输入
+
R=250 Ω
+24VDC

线
OUT+

线
屏蔽线
- 4 -
参数一览表
一、按SET键5 秒以上:
二、按MODE 键:
三、工程师菜单设置一览表
按SET 键10 秒以上:(注:在此显示状态再按SET 键进入程序,按<;∨;∧键进行修改)
表1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AL1 第1 报警0 ~9999 设定第1 报警的报警设定值50.0或500
AL2 第2 报警0 ~9999 设定第2 报警的报警设定值50.0或500
P 比例带0.1 ~999.9% PI或PID控制时设定值3.0
I 积分时间1 ~3600 秒补偿比例带的偏差240
d 微分时间1 ~3600 秒控制输出周期变化60
rPT 控制参数0;1;2 PID控制的指定变更设定值0
PC 冷却端比例带0.1 ~999.9%
加热,冷却PID 动作设定的冷
却端比例带
3.0
db 不感带-10.0 ~+10.0% 加热与冷却端比例带的不感带0.0
SVrL 设定变化率-0.0 ~+100.0%/分抑制显示值的变化0.0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AUTO 自动调节
MAN 手动调节
PId 手动设置
ATu 自整定PID参数
ULCK 锁定
LCK 不锁定
rUn 运行
STOP 停止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10 参数群10 ———— 工程菜单————
Pb PV偏压-5.00 ~+25.00% ———— 0.00
dF1 PV数字滤波器0 ~100 秒减低测试值输入的不稳定0
- 5 -
表2 (注:按SET 键10 秒以上,在此显示状态再按SET 键进入程序,按<;∨;∧键进行修改)
表3
表4
表5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12 参数群12 ———— 工程菜单————
oLH PID输出上限限幅
-5.0 ~+105.0%
限制PID 输出的最大值-5.0
oLL PID输出下限限幅限制PID输出的最小值80.0
orU 输出变化率上升
-0.00 ~+100.0%
设定上升输出的倾向0.0
ord 输出变化率下降设定下降输出的倾向0.0
PSM 异常时手动输出-5.0 ~+105.0%
测定值输入异常点判断时输出
的手动输出值
0.0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13 参数群13 ———— 工程菜单————
ATb 自动演算AT偏压- 全距~+全距% 实施自动演算加偏压至设定值0.0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14 参数群14 ———— 工程菜单————
AH1 第1 报警动作间隙
全距
0.00~ +10.00%
设定第1 报警的动作延时时间0.10
ALT1 第1 报警定时设定0 ~600 秒
自测定值进入第1 报警警报之
警报ON的时间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17 参数群17 ———— 工程菜单————
dE 曲线图显示设定
操作输出值显示
测定值与设定值得偏
差显示
曲线图现实的内容0
- 6 -
表6(注:按SET 键10 秒以上,在此显示状态再按SET 键进入程序,按<;∨;∧键进行修改)
表7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20 参数群20 ———— 工程菜单————
InP 信号输入选择60~ 67 选择输入的类型
60: 0 ~10mV
61:0~100mV
62: 0 ~1V
63: 0 ~5V
64: 1 ~5V
65: 0 ~10V
66: 0 ~20mA
67: 4 ~20mA
PoV
异常输入判断点上

输入范围内超过异常输入上限动作100.0
PUn
异常输入判断点下

输入范围内低于异常输入下限动作0.0
AoVE ———— ———— ———— 1
AUnE ———— ———— ———— 0
PGSH 压力输入满量程与传感器量程一致压力输入满量程设定————
PGSL 压力输入零点与传感器量程一致压力输入零点设定————
PGdP 小数点位置选择
0:无小数点
1:一位小数点
2:二位小数点
3:三位小数点
更改小数点位置1
Sqr ———— ———— ———— 0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21 参数群21 ———— 工程菜单————
SLH 设定限制器上限———— ———— 100.0
SLL 设定限制器下限———— ———— 0.0
- 7 -
表8(注:按SET 键10 秒以上,在此显示状态再按SET 键进入程序,按<;∨;∧键进行修改)
表9
表10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22 参数群22 ———— 工程菜单————
oS1
PID 正/ 反
动作选择
0;正动作
1;反动作
———— 1
Pd ———— ———— ———— ————
PdA 启动判断点-1.0 ~+100.0% ———— 3. 0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23 参数群23 ———— 工程菜单————
AS1
PID 正/ 反
动作选择
0;正动作
1;反动作
———— ————
EXC1 ———— ———— ———— ————
AEo1 ———— ———— ———— ————
AHo1 ———— ———— ———— ————
代号名称设定范围说明出厂时初始值
PG40 参数群40 ———— 工程菜单————
LCK 锁
0; 不锁定
1; 设定值锁定
2;工程菜单设定
设定锁定的功能0
ArE 区域禁锁
0;设定值锁定可变
更记忆区域
1;设定值锁定不可
变更记忆区域
———— 1
SToP 运行/ 停止
0; 无显示
1; 有显示
运行有无显示1
- 8 -
关于操作说明:
1、任何一过程中按MONI 键都可以进入初始状态,无键操作30 秒后自动回到初始状态。
2、修改参数后按SET 键确认后才有效,同时在进入下一菜单进行参数修改。
3、若要设定负值,可按∨亮点移至最高位,再按∨由0 变-。
4、在自动状态,SV 窗口显示调节输出设定值;在手动状态时SV窗口显示调节输出的操作输出值。当输
入异常时,可将MODE 群中的自动/ 手动切换到手动状态,∨ ∧键手动调节输出值。同时条形光柱反映
出仪表PID调节输出的变化。
5、传感器/ 变送器输出信号小于零点或超过量程,表上显示闪烁,这并不影响仪表的性能,只需使信号
处于两者之间即可以正常显示。
6、系统投入使用前需要自整定,它强制在测量值到达设定值后造成超调,检测系统对超调恢复到稳态
(即设定值)的过渡特性,计算出优化的P、I、D参数。启动自动演算(AT)条件:
AUTO/MAN 变换为AUTO状态
RUN/STOP 变换为RUN 状态
输出值正常(由输出异常判断点判断)
满足条件后,将 MODE 中的 PID/AT 变换为 AT 状态,启动自动演算,同时 AT 灯亮,AT 结束后,灯
灭,得到优化的PID参数,一般能满足调节精度要求当AT 演算失败时,可将PID/AT 变回PID 状态终止
AT 演算。
7、在各种参数修正完毕后,需锁定(将MODE 中ULCK/LCK 变换为LCK),则参数不会被修改。
安全问题
在确认仪表与系统连线正确后,才可以通电;通电时,切记不可以接触仪表内部元件(内含高压部分)
以防触电。
注意事项
本仪表为日本原装,无用户维修处,如发现质量问题,应尽快与本公司联系,以便得到及时解决。

网友F(2016-10-17):
有没有接线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