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据采集信号的传输速度

楼主(2004-12-03):
我现在要取一个脉冲计数器的计数数据。该计数器是主动式发送数据给电脑的。通讯协议是9600,n,8,1。按道理它应该每秒种传输9600/10=960个字节,也就是480个字符,但是我在pc上接收每秒种接收到的字符数却只有48个,请问各位前辈能给小弟解释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您这边所说的,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哦... 1. 传输速度为 9600, N81. 2. 数据更新频率为 48Hz. 第 2 项会受限于第 1 项的条件, 最高为 480Hz. 也就是说, 数据更新的频率范围在 0 ~ 480 Hz 内都是合理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还想问一下,怎样才能提高数据更新频率,这个速度是硬件内部决定的么?能不能调整?

网友B:
由硬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