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能实现十分之一微米的进给?

楼主(2004-12-03):
请教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能实现十分之一微米的进给? 我现在用的是三洋直流伺服电机和法国METROLOGIC控制系统,在检测定位精度时发现给控制系统发出进给2个脉冲(0.2微米)的指令后,电机没有转动,直到发出10个脉冲后(1微米),电机转动,机械机构准确地运动了1微米,同样发出11个脉冲也不动,直到发出20个脉冲,机构运动了2微米,反向运动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用过科尔摩根的直线伺服电机和系统时也是这个情况,我想知道:是否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都无法实现十分之一微米的进给?或是机械结构、控制系统参数的设置问题?我想基本可以排除机械结构摩擦力的影响,我反复做过这些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A:
想了解一下 1,“电机没有转动”是终端没动?还是电机编码器反馈没动?你是通过什么检测机构知道的? 2,电机与负载直联?通过连轴器是吧?是什么形式的连轴器? 3,机械机构是什么形式的?滚珠丝杠吗? 4,伺服电机即使不发脉冲,在+/-几个脉冲之间波动,也是正常的,这要看您的控制系统如何。0。1uM控制用简单的伺服控制是不可靠的。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B: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是不能按照分辨率做单步运动的。把伺服当步进电机来用,不现实。而且,你所测试的系统的真实反馈反辨率是多少?在控制器上显示的分辨率与实际的分辨率不一定一致。 您真的需要0.1微米的单步运动吗?个人建议,反馈反辨率至少在0.03到0.02之间吧。而且,这个级别的运动,还是不要考虑旋转电机了。可能用压电陶瓷的电机比较有把握,如果行程比较短,可以用PI的电机,如果行程比较长,可以用NANOMOTION的电机(据说PI现在也有长行程的电机,但是我没有把握)。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的关顾,我分别回答你们的提问: 1.我采用百分之一的高精度电感数显表来监控该运动轴的状态,应该是“终端没动”了,因为如果对我发出的十分之一微米的指令有反映,我的电感表应该有显示,而实际上虽然系统给出运动指令,计算机的数显和电感表的显示都没有变化,只是到微米级才有动作,它们的显示是一致的,既然是这样,那应该是电机编码器反馈没动。 2.电机与负载是刚性联接。 3.机械结构是伺服电机+同步带+摩擦杆+空气静压导轨。 4.我的光栅电气系统的分辨率是十分之一微米,即一个脉冲当量是十分之一微米,我不要求非得稳定在正负1个脉冲上,但应该能稳定在正负2或3个脉冲应该可以吧。 5.精度要求是项目的技术指标。

楼主:
对于刘岩利先生的问题,我还不太明白: 1.伺服电机不能做单步运动?为什么?那岂不是说微量进给是无法用其来实现了? 2.你所提出的“系统的真实反馈分辨率”指的是光栅测量系统的最小分辨率?或是控制系统和电机运动的灵敏度?或是三者的综合指标?说实话,我只知道光栅测量系统的最小分辨率是十分之一微米,其他的我都不太清楚,伺服电机的灵敏度是一个范围,我不知道如何考虑它们。 3.这个进给精度真的不能用旋转电机来实现吗?据我所知,以色列的压电陶瓷进给量很小,而我们这个项目要求运动距离达到800MM,所以恐怕还不能用它。

网友B:
伺服电机当然可以实现微量进给,但是,这个“微量”不应该是其分辨率,建议是分辨率的3-5倍。如果一定让伺服这么做,在系统刚性没问题的情况下,PID的调整会把人烦死,而且,就是把这个性能做出来了,也不会稳定。 所谓系统的真实反馈分辨率,我是指系统内部用于进行闭环运算的反馈部分的分辨率,至于它是不是光栅尺的分辨率,这就要问制作系统的人了。对于您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一致性真的这么好,我怀疑是系统内部设置了“死区”。 就我个人所知道的范围内,没有成功的例子,即使能够实现,个人认为也性能也不会好。即使是所谓刚性连接,在以0.1微米为单位时,也是会变形的(不要跟我说您的传动机构是钻石的,或者,有金刚石镀膜的表面)。您是从什么途径得知NANOMOTION电机的进给量很小的?NANOMOTION最大的卖点就是号称“无限行程”。不过,它的速度慢、推力小到是无法克服的问题。

网友A:
to 丁香雨寒 您好,首先,在纳米级精度范围,对于任何一个系统以及机构设计人员都是一个挑战,不应该用“应该是“终端没动”了”这样的判断,我感觉,可以用直接监控电机编码器来判断,电机是不是没有动,编码器的一个最主要用途也是如此,为什么不用? 2,nmnaomotion电机进给量很小,正因为如此,可以控制达到纳米级精度的要求,原则上,对行程是没有限制的,主要取决于陶瓷条的长度,另外,行程越长,陶瓷条加工以及粘贴难度越大,这样,厂家规定陶瓷条长度有标准,标准长度最大到500mm,超过该长度,厂方是否受理,需要咨询才能确定,应该讲有一定难度。理论上讲,nmnaomotion电机可以很轻松实现这个精度要求(如果速度不高的情况下)。不过,一般讲,在这个精度下,有太多因素会影响系统,不是理论能实现,就一定能实现的。 3,你的机器是三坐标测量机吗?我感觉您还是先排除是电机原因?还是机械系统原因比较好,按理讲,几个脉冲电机应该有反映,不一定准确到相对应(一般讲会有误差),不过,反映还是会有,至于机械是否到位,我感觉不会,因为同步带本身就是柔性连接。对纳米级微量变化,应该是不会产生任何反映,您现在的状况是标准爬行.建议您先监控一下电机码盘,必要的时候,将负载脱开,直接监控电机。我邮箱:sysongs@163.com 希望能同您进一步交流。

楼主:
刘先生:首先感谢你的帮助,我的信箱是sunjuan_cn@126.com,能否用电子信箱与你进一步联系?以便于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B:
只要直接点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的邮箱。

网友C:
可以考虑采用直线电机交流伺服系统,这样可以省去中间传动环节,特别是皮带是柔性连接,十分影响机械定位精度。基本上,用你说的那些中间传动+旋转电机,你的精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机的分辨率是多少?问题应该在电机。就像定义a为 int a; then a=1/10=0;a=5/10=0;a=10/10=1;a=11/10=1;

网友E:
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么高的精度,那就用陶瓷电机吧,就是有个缺点,推动力比较小,单头只有4牛顿,最多八头32牛顿。

楼主:
TO wwj917:你的意见可能是对的,但好象直线电机也不能实现,对此你做过试验吗? TO 随风而行:我用的是三洋直流测速电机,只有灵敏度,没有分辨率呀。你的定义我没懂,能说的更明白吗? TO paff:请问是那家的陶瓷电机? 在此感谢以上各位了!

网友F: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你应该考虑清楚。在这么高的精度下,系统是否能够满足要求的瓶颈在哪里!0.1微米是分辨率还是重复定位精度,亦或是系统精度,这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到了这种精度要求的情况下,主要是机械部件的加工和组装及调试限制了系统的总精度,所以以色列的陶瓷电机平台也做不大,重复精度也做不到0.1微米(调不到)。你是清华的吧??理工的一个也想做0.1微米的,行程比你的小都做不到。何况你这么大行程的。我建议你还是问问使用设备的单位,是不是非要这么高,不要老是瞎提高指标。

网友B:
PAFF说的,从数据看应该是NANOMOTION。不过,从他的说法来看,应该对 NANOMOTION 还不是很熟。 另外,nanomotion 电机的定位重复精度不止0.1微米。当然,如果光栅尺的分辨率只有0.1的话,重现性我们通常开到+/-0.3,如果允许定位时间放长的话,可以做到+/-0.1。如果有更高分辨率的尺反馈,重现性就可以提高,目前来看,+/-0.05是可以确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D:
to 丁香雨寒  你的灵敏度是多少?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灵敏度的话,我认为因该考虑是控制的问题。 to 刘岩利  如果允许定位时间放长的话,可以做到+/-0.1,不是太懂。因为0.1微米的分辨率不能真正控制到0.1微米,无论你用什么算法。0.3微米我认为也很难。

网友F:
TO:刘岩利 那里有做出+/-0.05的定位平台,我这里需要。如果只是说电机本身的话,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现在我这里做的只有+/-0.125的的重复定位精度,而且调起来还很费劲。如果有高精度的,请务必告诉我一下。

网友B:
to 老鼠杰利 当然不能只说电机,只有电机,尺都没地方贴。不过,我也承认,这个数据是在平台上没有负载的情下实现的,不过,就我个人经验,只要不是Z向的应用,NANOMOTION 负载大一点似乎还比较好调(至少,XY的平台,总是下面那个轴比较好调)。 调+/-0.125很费劲?你用的尺是是什么分辨率的?高精度很难说,因为尺的精度只有1微米,但是重现性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要指望我能在自己公司给您演示,公司里没有防震台,只要把台子放在桌子上,电机不上电,光栅尺的读数就稳不下来。 to 随风而行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NANOMOTION 的电机,只要把定位的整定时间放到零点几秒,是可以实现反馈分辨率+/-1定位的,只要尺的分辨率不是太高。我自己做过的,是用0.1分辨率的光栅尺,我手上的报告中,有更高的结果。当然,如果是1纳米分辨率的尺,我就没有把握能定到+/-1个分辨率上。

网友E:
对的,我就是说的nanomotion,但是我没有用过,我只是在做方案的时候看过的。这个电机加上平台很贵(因为代理的公司说要还要配平台的,有xy和xyz方向的),虽然精度很高。所以我们在最后选择方案的时候否定掉了。

网友F:
我看要么让你客户自己去推平台运动,要么让你老板去踢平台运动。想要高精度好性能又不花钱,还是等着掉馅饼砸着他们吧。

网友D:
to 刘岩利 我没有用过nanomotion的电机,反馈分辨率+/-1的意思是说0.1微米的光栅尺定位到+/-1微米的精度吗,还是+/—0.1为微米。若说是后者,能否告知一下它的说明书上有没有提到采用什么控制策略,说着硬件上有没有采用什么比较特殊的滤波什么的?

楼主:
感谢这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希望不仅我能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希望在座的所有同行都有新的进步! TO:老鼠杰利 你的提醒很重要,但是我想我能把你说的这些问题区分得清楚的,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用户的要求,而是我在设备精度调试中遇到的一个“瓶径”,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有办法解决,我想用普通的伺服系统和伺服电机实现十分之一微米的运动就该没有问题了。 控制参数调整起来的确十分费劲,在同一个坐标的不同位置运动曲线都不一样,而且和机械结构的状态关系非常密切,机械结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对系统参数重新调整。 另外,我们所讨论的是技术问题,和用户,老板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发牢骚是解决不了技术难题的。 TO:刘岩利 目前我可以做到运动到任意位置在5秒内稳定到0.3微米以内,这是Z轴的运动情况,其他坐标目前还无法实现这个技术指标。 TO:随风而行 你所说的灵敏度是指电机还是指控制系统,说实话我只知道伺服电机的灵敏度,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能请版主谈谈你的体会吗,你在这方面可是专家了!

网友B:
to 随风而行 一般来说,交流伺服的定位,我觉得应该是定位时间几毫秒到十几毫秒,定位重显性是分辨率的3-5倍。不过,考虑到使用同步带传动,5秒的指标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极限了。对于皮带传动,滞后应该是一件很烦的事情。可是,一般来说,5秒的定位时间确实比较长了,可以问一下,您是用这个系统来做什么吗? 在以丝为单位看运动时,很多细节是可以忽略的,而当单位变成0.1微米的时候,这些细节就全都出现了。谁能保证自己的机械结构在以这个长度单位来看的时候,各部分是大致均匀一致的。

楼主:
刘先生:你好! 我是用在三坐标测量机上,至于5秒的定位时间,已经是我调整的最好状态了,x、y坐标目前我还无法调到这个状态呢,况且,就是这样,和机械结构、环境等关系都很大,直接影响这个稳定性。

网友B:
三坐标测量机?这种设备应该对电机的定位没有很高的要求,重要的应该是尺的精度和数据采集的响应时间呀。

楼主:
TO:刘岩利先生 你说的对,我现在用的是三坐标测量机作试验,但这个定位要求将来并不是用在这里,而是其他设备。其实,我不仅要求定位的稳定性,还要求具有十分之一微米的驱动能力,这里实际是两个问题。

网友B:
我知道取乎上仅能得其中,但是,在测量机上做这样的试验,应该是没有必要的挑战吧。从机械结构上,就不是为了实现这样的动作,全靠控制来弥补,这个难度太大了。不能指望空中加油机也能做出空中特技来吧,即使是合格的特技飞行员,这个难度也太大了。

网友F:
说的不错。不同结构的设备适用不同的要求,三坐标测量机可从来没有人想做到这么高的精度,而且也做不到。你如果想实现,就用一个单轴系统来做实验,也许还有可能做的更好。

楼主:
TO:刘先生、老鼠杰利 照你们两位的说法,我想实现十分之一微米的进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觉得好象有那些地方还有些问题,就我目前的调试情况看,不是不能实现,而是实现了稳定不住,对于这个问题,请问有什么高见吗?请指教!

网友B:
这个有没有可能,和您如何定义“可能”有很大关系。是工业品的“可能”,还是工艺品的“可能”。不借助特殊设备,在一粒米的面积上刻几百个汉字,对与前一个定义,就叫做不可能,对于后一个定义,当然是可能的。

网友G(2011-02-16):
请问刘先生,我们有一台科尔麼根的直线电机mw系列上电后声音很大但不动是什么原因,如何找到调试资料或解决方法,拜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可能,和您如何定义“可能”有很大关系。是工业品的“可能”,还是工艺品的“可能”。不借助特殊设备,在一粒米的面积上刻几百个汉字,对与前一个定义,就叫做不可能,对于后一个定义,当然是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刘先生,我们有一台科尔麼根的直线电机mw系列上电后声音很大但不动是什么原因,如何找到调试资料或解决方法,拜托了

抱歉,这个帮不上您。科尔麼根的资料好象是非常不好找。

网友I:
找Danaher的人问问?

或者从内环开始往外试。

先电流环,指令从小到大慢慢加,看看能不能动,如果能动起来,并(单向)连续动下去,说明动力接线和传感器接入正确,电角度的初始值正确,电角度增加方向与出力方向一致,矢量控制正确。

接着试速度环,指令从小到大慢慢加,如果速度不飞车,且能受控变化,说明速度方向与出力方向一致。

速度环能动,一般位置环也就没有悬疑了!

再就是增益,开始增益不宜过高。

网友J:
传动用皮带做到如此精度是不可能的

网友K:
用三菱的系统做出能进给0.5微米的机床,机械上面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