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系统集成在一起,怎么实现

楼主(2004-12-04):
各位大侠好,我想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把多个系统能否通过一套软件集成起来,比如: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安防系统、消防系统、空调系统、配电系统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系统有独立的设备和软件这样控制起来比较麻烦,如果在一套软件中把它们集成起来就容易多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告诉我,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合作,我在大西北这样的机会还很多哟!E-MAIL:HPZWEB75@VIP.SINA.COM

楼主:
各位大侠,看来你们都比我好多了,我是大西北兰州的,毕业到现在已有5年吧,干了几年计算机后来有做了安防集成到现在,怎么说也是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了吧,现在以工程师自居,不过我越来越觉得以单纯的做计算机网络、安防或者工业自动化是没有什么前途的,经过这几年的经验发现计算机网络+安防+工业自动化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大家想想现在那个单位不做这些,计算机网络就好比是大马路只负责传输上面路什么就看不同的单位了,安防是马路上的交通警察负责监控安全,那么工业自动化就是动作舵手,具体负责联络的控制了,这才是前途,我最近摸索了一些,但不太懂工业自动化所以进展很慢(不过现在正在学这方面的东东,希望找一个更好的东东做为连接点实现这三者的接合或者说是集成),那位高手比较精通工业自动化的可以合作开发这么一个全新组态界面,有了自己的产品你说能赚多少就赚它多少!但说明合作的前期是没有报酬的,我们之间有的是精力、经验和信任(不诚信者走开)   E-MAIL:HPZWEB75@vip.sian.com

网友A:
实现你的功能有2种解决方法,一是用一套软件,直接和所有硬件连接,这样做的好处是直接,实时性好,减少中间环节,不利的是(或则是难处)连接设备较多,通讯故障增加,而且具体的还要和你的硬件设备相关联,如果硬件设备比较特殊或少用,直接支持的软件不多!开发起来不容易。 二是,保持现有各个独立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不变,以OPC、SQL、DDE或远程数据库的方式采集各个独立操作站的数据,这样就集成在一个监控计算机上了。这样的好处是保持了各个系统的独立性,一旦主计算机发生故障不影响系统运行,难点是你的各个独立的操作站软件是否支持上边说的几种数据交换方式。支持OPC、SQL、DDE或远程数据库的的软件很多,流行的工业组态上位机软件都可以。我建议你用第二种方法。希望多交流。

楼主(2005-01-17):
你好:asasas你的见意很好,我支持第二种方案,不过这也做就会增加成本,是否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做?另外如果用一套组态软件集成其它的独立操作软件怎样提取其数据库,是要用到编程吗?